最能适应冬天天气的机机应该如何设计

楼主(2006-12-07):
冬天的气息越来越浓了,无风的天越来越少了。
飞机不能冬眠呀!
想做架冬天飞的练习机,要能适应冬天的天气,该如何设计?应考虑哪些因素?请有这方面经验者指导,谢谢!
目前有2408-21的无刷,18A电调,7。4V1500MAH10C锂电(100克左右),9克舵机几个,控一副。

网友:
电机 电调 电池放一起,散出的热量给电池保温,机身用泡沫壳(最好是EPP),强度不够就加竹丝 碳纤杆.全密封,尽量避免做地太"脆"

我也准备做冬天飞的练习机,以上仅为设想,无事实依据.

网友A:
抗风的飞机一般机翼双凸甚至对称,翼载荷较大,速度高,中单翼或者下单翼无上反……可是练习机要求带上反并且上单翼为佳,并以高升力系数和低翼载荷保证低速性能……矛盾啊。

相对来说……还是试试飞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抗风的飞机一般机翼双凸甚至对称,翼载荷较大,速度高,中单翼或者下单翼无上反……可是练习机要求带上反并且上单翼为佳,并以高升力系数和低翼载荷保证低速性能……矛盾啊。

相对来说……还是试试飞翼吧。

飞翼!听说速度很快的,调整也要难一些吧?
暂时还没敢搞!:loveliness:

网友:
不如飞我那小飞翼,绝对抗风,风小时用7.41000MAH的电池,可以爽飞.风大时用11.1 850MAH的电池.可以猛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