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撒!!!!!!!我的lamav3还能修不!

楼主(2006-12-07):
如题
浆搅了,  忘了把油门拉下来就成了这样啊.  大家帮看看吧!

网友A:
检查一下PCB    内部走线损坏严重就麻烦了   如果只是表面那就好修 洗下板子  补下焊点  换新元件

实在不行就外部飞线试试      很麻烦也危险就是了      死马当活马医吧

网友:
反厂维修

网友:
这玩意还有保修呢?

网友:
看情况问题不大,但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坏的元件

楼主:
多谢各位前辈指点 . 我看到 相对烧了芯片的板字背面 ,也有个两脚芯片脱焊了一脚 ,我就试试修吧!不行就只好买新的了.不知各位有小拉玛且板子烧过的兄弟们有我烧的厉害吗?   要是修好了的话给大家报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PCB    内部走线损坏严重就麻烦了   如果只是表面那就好修 洗下板子  补下焊点  换新元件

实在不行就外部飞线试试      很麻烦也危险就是了      死马当活马医吧

宁可买新的也不外部飞线  太危险把 玩这东西还是安全第一
另外想问问各位前辈  有这么小的电烙铁吗?我是没见过啊  ,小的我用眼睛都看不清啊,

网友:
可以找卖家去换。

网友B:
估计楼主飞lama动作比较野蛮撒
本人飞了快500个起落了 每次飞4次 一次10分种左右
也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楼主飞lama动作比较野蛮撒
本人飞了快500个起落了 每次飞4次 一次10分种左右
也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嘿嘿

500个起落 , 換了幾塊電池, 幾個電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