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夫版主!帮助指点一下M8做USB线的问题。

楼主(2006-12-07):
村夫版主,这两张图USB口部分的定义好像相反了,哪个正确啊?请指点。第二张图上LED和开关的作用什么?12MHz晶振两边用加电容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版主为什么不能出来帮一下?

网友A:
1)图是一样的。USB定义也没反呀。
只不过图2把ISP下载标了一下。
2)LED在接到USB口时常亮,有PPM信号接入时,闪亮。
3)12MHz晶振两边可以不用加电容
由于本人的电脑比较落后,此模拟器已在FMS及室内电直模拟软件上通过(丘比特的控)。
kenzhou

楼主:
Kenzhou,请注意USB四个脚的顺序
上图,正5V,D-,D+,地。下图,地,D-,D+,正5V。
也许我弄错了,这顺序无所谓?

网友A:
不好意思,图2太小了,没看清。我是按图1接的线。
kenzhou

网友B:
如果是 晶体振荡器,是需要加对地电容的,陶瓷振荡器是不需要加电容的,但精度稍低一些。
上下图都没有问题。
关键在 D+ D- ,D+ 和 D- 在M8 中是用 GPIO 模拟的,因此怎么接都可以,只要在固件端做相应的调整即可。
关于 M8 的 USB 软驱动,可以在
www.ouravr.com
上找到,该驱动最早出现在
www.avrfreak.com
上。

网友C:
谁有源程序给我发一份啊!谢谢各位了
HEX的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