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004换了木桨,飞行时间变长了?

楼主(2006-12-08):
今天买到了木桨,比原装的塑料桨轻了1克,赶紧换上去试飞,结果非常好:一点双桨都没有,原来的平衡翼有点振动,有时成两条线,现在一点振动都没有,平衡翼成一条线,感觉大桨转速有所提高,飞机的稳定性好了很多,最意想不到的是,原来只能悬停16分钟的11.1v 1200mah电池,现在可以悬停24分钟,看来这个木桨的效率比原装的塑料桨要好!只是飞的时候要更加小心,万一碰到什么,虽然木桨不会坏,其他零件的损坏会更严重

网友A:
请问:哪里买的?多少钱?

请问:哪里买的?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哪里买的?多少钱?

我这有,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1-5a3b8fc40b0d52b474944b04a0fe0db9.jhtml

网友B:
是原配的马达吗?我改木桨时,使用的是7.4v 锂电,悬停时四合一的指示灯变红,现在又换回塑料桨了。

网友:
搞不懂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原配的马达吗?我改木桨时,使用的是7.4v 锂电,悬停时四合一的指示灯变红,现在又换回塑料桨了。

是原配的马达,使用11.1v锂电飞得很好 ,原配的8.4v氢电最大油门只能离地15厘米,不能用木桨,7.4v的锂电电压更低,估计会飞不起来

网友C:
呵呵,终于搞明白了,楼主的木桨就是我生产的FP专用木桨。
不过一般的情况是木桨更费电,楼主的怎么会省电,搞不懂了。
看来FP专用木桨配合ESKY004的飞行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终于搞明白了,楼主的木桨就是我生产的FP专用木桨。
不过一般的情况是木桨更费电,楼主的怎么会省电,搞不懂了。
看来FP专用木桨配合ESKY004的飞行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啊。

原来凭感觉,觉得木桨转速高,后来用相机实测,发现木桨悬停只有900转,塑料桨是1100转,有空再做一次测量,如果是这样的话,说明木桨的气动造型效率更高,低转速就提供了足够的升力,所以更省电,另外,塑料桨是根部宽,末端窄,而木桨宽度不变,所以木桨的重心所在半径更大,转动时转动惯量更大,陀螺效应更好,飞机更稳

网友:
对 这个木桨的翼型决定了它的效率是很高的。
转速应该没有塑料的高,我自己测试也是塑料的高。
楼主用相机测试转速?什么方法?具体说说看,我是借的转速表。

网友:
楼主咋没有回音了?

楼主:
哦,900转的数据不准,可能是正在降落时拍的。重新测了一次,转速1200,和塑料桨差不多,不过木桨的阻力应该小一些,所以省电。

测试方法不是很精确,是用相机拍完后,测量大桨形成的扇型的角度,在查看照片的EXIF数据得到快门速度,根据这两个数据就可以推算出转速,快门要够快,例如1/250秒

网友:
還有一事, 膠槳 對尾電機的消耗很太的, 要是用不裝電還可以.上了11.1v 之後尾機就會十分吃力
因原有膠槳 反旋力很大.
木槳螺距小了但因效能高了, 既省力又有更大的升力.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买到了木桨,比原装的塑料桨轻了1克,赶紧换上去试飞,结果非常好:一点双桨都没有,原来的平衡翼有点振动,有时成两条线,现在一点振动都没有,平衡翼成一条线,感觉大桨转速有所提高,飞机的稳定性好了很 ...

 我的esky的004原配的用我lama的7。4v800的电池可以飞15分钟。

网友:
除非尾巴换无刷。否则用11。1v的电池对尾电机的寿命会大大的减少

网友E(2007-01-19):
引用 网友D:

 我的esky的004原配的用我lama的7。4v800的电池可以飞15分钟。

7.4尾巴鎖的不太穩

网友:
我觉得锁尾效果里面esky004已经是最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7.4尾巴鎖的不太穩

那看来是你没调好。7。4v飞004号很容易控制。没什么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