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一下是Reflex XTR 好还是G3好,哪个更真实一些

楼主(2006-12-08):
大家说一下是Reflex XTR 好还是G3好,哪个更真实一些

网友A:
只有固定翼的经验,
觉得G3的地面很假,草地上跑的很平稳,起飞降落都很容易。
XTR 草地上颠簸,飞不起来,但能开到跑道上起飞,但降落在草地上不行,必炸。 较真实
aerofly 草地有颠簸,阻力明显,起飞困难,速度合适的话,可以降落,较真实
空中反应
aerofly 最好控制,打反舵及时修正的话,不会炸 (是不是和所选飞机有关?) ,有时乱飞都不掉下来。
G3 其次,XTR 最难
综合起来 XTR 应该比较能练技术吧,G3 太容易了吧。
一家之言,欢迎砸砖。

网友B:
我昨天刚装的G3,玩直机,不管什么机型都怎么都觉得容易控了不少,打舵响应太快,还没有G2真实,不知其他兄弟没有类似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