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疑惑!!!

楼主(2006-12-08):
常听到大大们提到调机,而且是每次飞之前都要调试过,听起来是那么的难,新手是一般调不好的,需要老手带!真是这样的吗?那么直机在飞之前都要调些什么??是遥控上油门曲线 螺距之类调试还是 要调别的地方??最难调的是哪里?老手来解开新手的疑问那,好有独自上机的勇气那! :loveliness: :loveliness:

楼主:
别光看不回啊!

网友A:
业余帮顶,诚心同问

网友B:
想每次除去飞行的时候闭架爽:第一、飞机的发动机状态良好否/看你烧的是什么油(国产还是进口)一般调好的发动机和固定使用同一种燃油,可以不用调整1到2个月(天气变化大除外)。第二、你的飞机状态,平时有没有换时控件(易损件主要是MIX臂之类)、有没有飞完清洁检查飞机,有故障或者有毛病的及时处理,不要使用2手塑料件和非认可改装件(除非你有一定的改装水平)。
第三、飞机摔过后,修复后要仔细检查所有地方,推拉杆长度和说明书一一对应,调机的时候机械中位要好。
一句话 你对飞机好 它也对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