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无刷电机测试

楼主(2006-12-08):
用这支
电机
,使用1407桨,30a电调,11.1v 30a稳压电源,油门推到一半时,稳压电源过流保护,主观拉力1500g以上,电机微热。目前没有大的电源和电调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diy啦

网友A:
30A还保护,什么样的电池才能伺候它

网友B:
下一代电池就行了

楼主:
目前不是没有电池,而是没米阿

网友C:
载人模型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D:
电机的线好粗啊。。。

网友E(2007-04-05):
30A固定电源都保护了! 电调怎么用?要配合的浆。从新搭配。

网友F:
30A不大呀

楼主:
测了下,电机的kv=1000,很好配浆的,用油鸡的浆爽 15v时工作转速理论是15000转,实际的话..........看用多大的浆了,一般 1206差不多

楼主:
顺便,害虫这几年是不是被敌杀死搞怕了

网友G:
我看,水果电池能推动它 1!!!

网友H:
电机重量多少??图上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