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过混控功能没有

楼主(2006-12-08):
不知道大家在飞亚托的时候会加上混控么。一般是那几个通道的混控呢。能交流一下调混控的方法么。

网友:
CCPM应该算是一种混控!

楼主:
我指的是,升降,副翼,油门以及尾舵的混控。自己遥控器的混控功能一直没有用。说明书上又说混控对于增强控制有好处。所以想了解一下。

网友:
我反正没用,,,

网友:
我的个人理解:混空有很多种,说白了就是不同通道的联动。好的遥控还可以自己制定。用在直机上,原来用的最多的是油门和尾舵的联动。好像是没有数字陀螺仪之前,混控可以实现陀螺仪的功能。

网友:
我也没什么用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看我这贴,混控还是有必要的

楼主:
嗯。谢谢7楼的。已经拜读。很有收获

楼主:
按说明书介绍,一般打副翼和升降以及尾舵时,都应该适当补充油门大小,以保持直升机高度。同时,打尾舵时也会影响副翼以及升降。个人觉得应该加上混控会提高对机体的控制能力。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

网友A:
電直也要混控嗎? 油門曲線都可拉100  100  100 了 還要混哪裡? 又不怕引擎超轉過熱

楼主:
混控也不止是针对油门的混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直也要混控嗎? 油門曲線都可拉100  100  100 了 還要混哪裡? 又不怕引擎超轉過熱

100 100 100 肯定是不好的用法,当然你也可以这样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期望用过的人介绍一下

网友:
觀注中..也不知道怎麼用

网友:
飞固定翼经常要用到连动,飞直机除了必需的油门螺距,或者CCPM的连动,还没想过这个问题

网友(2007-06-14):
看来得好好学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