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冲插头怎样接线?

楼主(2006-12-08):
笨笨的问一下,想自制7.4和11.1的锂
电池
组,平衡冲插头的接线(7.4V的3根线,11.1V的4根线)和电池怎样连接啊?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也是论坛里抄的.你看看

网友B:
照片给反过来了吧,左边是正极啊.

网友B:
反了吧,左边是正极啊

网友C:
是反的,鉴定完毕。
但好像某个充电器就是这样的,需要转接头,就是DN吧。

网友A:
多谢楼上的提醒.是要反过来才对.:loveliness: 不好意思.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loveliness:

网友D:
不错,收藏了, 顺便问下 平衡接头哪有卖的?

网友E:
老B有送。,。。。

网友F:
我的充电器是E -SAY的!怎怎么接?那边是正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