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高手请进啊,帮我一个忙,,,,谢谢

楼主(2006-12-08):
请问舵机用的Y线可以自己做吗?怎么接呢?
我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我是高手高手高高手,所以不给你说怎么做

网友:
Y线啊,好简单哦.
把颜色相同的接在一起就行了。

网友A:
这么难的问题看来一般高手回答不上来, 楼主自己试试吧,把3根线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难的问题看来一般高手回答不上来, 楼主自己试试吧,把3根线并联.

果然高!!

楼主:
我已经接好了,谢谢大家的帮助~可以封贴了

网友:
并联 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