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在为大暴龙摔机后侧板断裂而烦恼吗?

楼主(2006-12-08):
摔机后大暴龙坏的最多的就是侧板,经过实际飞行及摔机后对大暴龙的侧板进行了多项改进,使用了足2厘的进口纯碳板CNC切割。使其在飞行中机身的共振、摔机后侧板断列的可能性大为减少。具体如下图:
原装侧板

改进后的侧板

网友:
   轴承如何外理

楼主: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网友:
大龙侧板上的确有太多不知道用途的孔和槽,削弱了整体的强度和刚性.这样的改法是不错的,不知道那上面的轴承孔会不会有问题,那根轴可能要加长才可以使用.

网友:
不错,重量增加了多少?

网友A:
用钛板啊,铁打都不动~~~~~~~~~~~~`

网友:
呵呵。看来还是要改啊

网友:
支持。把600平价到底。

网友:
看了真机,我最担心的就是侧板的强度问题,如果炸机,稍微厉害点肯定要损伤侧板

网友:
原廠 有2mm厚的碳纖側版升級件  但是金屬主軸固定座還沒看到 我相信TREX600SE 快上市了

网友:
哈哈。600的se不知道会如何。

楼主:
 轴承座的问题早已经解决,请看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995762&db=MARKET.今天又看了朋友买的原装黑碳板,真是不敢恭唯.迟点上图来比较.

网友B:
重量也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钛板啊,铁打都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量也上去了

飞机侧板只重了15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