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火jian,我也来问几个问题

楼主(2006-12-08):
看到有人问火jian的问题,我也想问一下:
1。火jian是怎么点火的,中国的我总觉得像是在火jian内自动点火;国外的,比如航天飞机点过更像是我们小时候给鞭炮点火,是怎么回事?
2。点火后,如果发生故障,要紧急停机,怎么做到?(这个可能没人能够回答,应为据我所知这种技术自由我够在90年代掌握,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是我国的机密! 但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说不定能讨论出一个可行的方法,毕竟我们都不愿意每次点火都要冒生命危险!)
3。如何实现多级火jian的分离(最近好像不少人栽在这上面了 ),这个嘛,专业人士就别来“掺和”了,保密要紧 。但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嘛!如果切实可行,也可以大方点,送给人家嘛!
4。想问点弹道导弹方面的,怎么瞄准目标——即怎么提高精度?这个嘛,我们比较欠缺,所以有必要发挥大家的智慧,让我们一起来攻克这个难关!让别人看到也不要紧嘛!虽说,弹道导弹精度1米和1000米差距不大,但毕竟精度高点还是要好一些。如果是战术弹道导弹就更是如此了,比如用于攻击航母什么的。
5。问个普通导弹的电视指导怎么实现?说白了,我想让我的摄像头自动跟踪移动目标,那样就不用就可以做到发射后不管了。还有就是怎么将摄像头捕捉到的影像实时地传回地面?我知道是面有现成的,但我更喜欢DIY。而且我想将信号直接发到电脑上。
不管大家对此了解多少,希望大家能踊跃发言,我们探讨一下嘛!实在不行就帮忙发一个“ ”什么的。我们要发扬一下研究的精神嘛,即使想法自己觉得荒诞、可笑也不用怕,我们又不是上考场,怕考官骂!如果谁有什么问题、想法也可以提出来,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网友:
以下是我个人看法不代表任何集体或个人乃至机构
1:根据多次发射时的录像观看,的确是如家用电子打火器的方式进行点火
2:个人看法认为目前载人或者大型火jian都采用的是液体燃料,如发生意外可以直接切断燃料供应
再往燃烧室紧急投放阻燃剂因该可以阻止火jian爆炸的发生
3:多点定向爆破即可解决分离
4:民间定位方式目前只有一种即GPS全球定位系统,记得澳洲一位大叔曾花2000美元即做好了一束巡航导弹,用的就是GPS定位系统误差10M以内,如果现在的话民用即可达到2M以内
5:2战德国就已经有此类设备了,希特勒的办公室就有一套不论任何人只要一进入他的办公室
4-6挺机枪就已自动瞄准此人了,无论人怎样移动枪口始终对准目标,开枪的话只需要阿道夫动下脚指头,原理是红外线热辐射

网友:
1:火jian点火。发射台有一个点火系统,用来辅助点火,但即使没有火jian本身也是可以点着的。

如果是液体燃料的。可以很容易点燃,普通电火花就可以,但点火时候先是小量的,然后再开大,避免爆炸。

2:火jian有一个控制阀的,随时可以关闭。只有液体燃料的可以实现,固体燃料的就不可能了。

3:用爆破螺栓 其实就是一种固定器,内部有雷管,引爆后分离。

4:用雷达以及地图数据库,还有GPS定位,在飞行过程中由他们提供数据,当即将到达时,使用红外或自外射线检查,扫描,然后和电脑内的图象匹配,如果 GPS 地图 雷达 图象都匹配,就栽下去。,。引爆。。。

5:无线传输就可以。。。2.4G或者其他频率都可以。

自己做的话最好就用自动驾驶仪。。。可以按照你设置的航点自动和GPS以及地图匹配,然后完成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