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12V电瓶加直流降压装置问题。

楼主(2006-12-08):
因长时间调整油直曲线,摇控器收发
电池
经常不够用,能否将12V电瓶加直流降压装置降压到收发所需电流,然后接到收发机上来使用?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用LI电池,可以用很久

网友B:
可以,串一到二个整流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C:
调曲线没这么麻烦吧!接受机可以用电瓶+好盈的外接EBC(一般是电直上用的)。发射机可以用电瓶串两只二极管。

网友D:
最好串一个二极管如IN4002在加上一个220UF/25V电容就很好了

网友E:
你用三端稳压块就可以,78xx系列或317

网友F:
容易解决的事儿!接二极管或三端稳压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