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LF+好盈30A尾抽筋~

楼主(2006-12-09):
小弟的机机450SE,马达420LF,好盈30A+UBEC~

不知道为什么用13T飞的时候一飞到1分钟左右就尾抽筋~

原因是马达过热,后来换成11T马达温度降低了就好了~

不知道还有谁遇过?怎样解决?还有,马达过热怎么会引起断电抽筋?

网友A:
420用13T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请仔细检查传动部分的轴承有没有问题,电机轴承也要检查.
有条件测试一下悬停电流,一般不超过10A.用325桨.
420LF要用高进角.:loveliness:

网友:
好盈配420电机我记得电机进角设定有要求的,不然会出现你这样的问题,具体的你可以问问好盈

网友:
引用 网友A:
420用13T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请仔细检查传动部分的轴承有没有问题,电机轴承也要检查.
有条件测试一下悬停电流,一般不超过10A.用325桨.
420LF要用高进角.:loveliness:

谢谢ICEMAN, 已经替我们回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0用13T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请仔细检查传动部分的轴承有没有问题,电机轴承也要检查.

有条件测试一下悬停电流,一般不超过10A.用325桨.

420LF要用高进角.

机械传动方面没有问题~

电机轴承嘛,没拆开过,不知道~不过用手拨动空转很顺~

所以应该是电调的问题~设定嘛,已经是高进角柔和启动了~

网友A:
用一般启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般启动吧

都试过了,不行~

只有在用11T的情况下可以~一用13T就不行,而且温度高很多~

只是不知道温度高是根本原因还是附带现象~

也不像好盈说的那样是干扰问题~

希望能找到原因~

PS,用的是450SE升级件,机身是688 2号,比较重,应该接近1公斤~会不会是太重的原因?

网友B:
1公斤????
你称过没有啊,我还没有看见1kg的450啊
我的加电池(134克)都只有730克(不加机头罩)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公斤????
你称过没有啊,我还没有看见1kg的450啊
我的加电池(134克)都只有730克(不加机头罩)

没有称过咯~但是你的730克的话我的850克绝对有~

曾经跟一包一公斤包装的米比过,感觉差不多~

估计900多克吧~

网友C:
这么重?呵呵,看来要减减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重?呵呵,看来要减减肥了

我也想,但是全是金属的,切不了~

其实最主要是电池,金属件,和688机身太重~

这都是没办法减的~我已经把夜航灯全下了~:P(

网友:
你一说重量我就感觉有点问题,祝贺你找到真正原因,多思考,多动手,那你很快会变成老鸟的.
以你现在的功力不要太花时间在设备上,多练习飞行技术才是关键.:loveliness:
9253还是留给大龙用吧,呵呵.
一般的飞行用GWS 6g都OK啦, 不要给电池额外的负担,你的电池会很快会OVER的.
我现在的电池都飞8分钟,放电1200mAh.电池微温,电池已经突破60循环!!!

楼主:
不瞒LZ说,其实我是没有小舵机~

没办法才用9253的~

网友:
900克???   你上面都放些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