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8大桨夹里居然用了止推轴承

楼主(2006-12-09):
朋友的688摔了,修的时候才发现,这东西一般可是在大直机里才用的啊,688厉害
另外,688完全可以用黑鹰的横轴,记得以前二手论坛曾有人卖过这东西的兼容件.

网友:
止推轴承--------什么东东?

网友:
有这么小的止推吗??

网友:
确实如此

网友:
不懂讲解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的688摔了,修的时候才发现,这东西一般可是在大直机里才用的啊,688厉害

另外,688完全可以用黑鹰的横轴,记得以前二手论坛曾有人卖过这东西的兼容件.

桨根的地方好几十公斤的离心力啊,不用止推轴承可以吗?

要不然只能像亚拓那样搞两个轴承~

网友(2007-07-19):
688大桨夹里面有3个轴承,最外边的是法兰轴承、中间是普通轴承,其次是压力轴承,因为大桨在高速旋转的时候会产生上百斤的拉力,所以没有这个压力轴承是很危险的~~亚拓在V2以后也学习了这个技术,但是450SE还没有~~所以说688的技术是很领先的!

网友A:
你这个688是什么的啊?给个连接看看吧,呵呵。

网友:
不错,看来以后有更的杂种机!!!
改装机出现,

网友B:
止推轴承那玩意长什么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688是什么的啊?给个连接看看吧,呵呵。

同问

网友:
大家上个图把。。。止推轴承傻个样子????

网友C:
我的36#桨夹也用了轴向推力轴承

网友:
我小ESKY.也有呀.算起来有三个轴承.有一个是与拉力垂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36#桨夹也用了轴向推力轴承

应该把止推放在最外面更加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把止推放在最外面更加合理

我还是觉得放中间合理一些,普通轴承的内圈要比外圈稍长一些,我这样放置转起来外圈并没有受到任何来自轴向的挤压
而把止推放在最外面的话,由于两个普通轴承靠得太近旷量会变大,你仔细推敲一下看看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止推轴承那玩意长什么样呀??

怎么没有人讲解一下什么玩意...

有什么用途啊.....

网友E:
止推轴承就是,珠子的轨道再承受压力的一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止推轴承就是,珠子的轨道再承受压力的一面

谢谢...学习中.....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