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大家都亮刀了我也来亮亮(加新PP)(再补两刀)

楼主(2006-12-09):
自己做的机夹刀,刀片是YT15焊接刀片,我喜欢自己磨刀,便宜好用。我不太喜欢快换刀架,这种方型刀架装四把刀用起来也很快,要是不够用可以在做一个方型刀架,装上刀备用,换起来也较快。

网友:
一个字---------------高..

网友: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把床也拿出来晾晾

楼主:
床亮过了,就是C2 。

网友:
这样做也不错哦

网友:
楼主的这些刀做的非常不错,是否能展示一下这些“刀片”的风采。:loveliness:

楼主:
最后一张图片的盒子里就是刀片。45度刀可以车外圆和端面,所以里面大部分是45度刀片。

网友:
这样刀头受力大了是否会动

楼主:
我都用了很久了一点都没有松动过,最大吃刀深度1MM,刀杆螺丝和刀架螺丝向一个方向下压,压力是很大的。

楼主:
画圈里的两把刀是车木头的,刀片没装,看起来有些特别。

网友A:
楼主这个刀片材料是什么的?

网友B:
不错不错

再来点儿作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刀片材料是什么的?

金属车刀的刀片是YT15硬质合金,木材车刀的刀片为高速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来点儿作品看看。

不急,慢慢来,细水长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来点儿作品看看。

你用的是C3,尾座凸轮锁做了吗?不是一般的好用。

网友:
又一种思路

网友:
强人! 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C3,尾座凸轮锁做了吗?不是一般的好用。

来点详细结构图片,我们也改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拆解图是拍好了,可惜上不了了,我的USB端口坏了,插任何设备都没反应。

网友:
实在是好活啊。多讲讲方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图片是很难讲清楚的呀!就算是讲了一大堆也不一定能看明白。
USB端口坏了怎么办呀!换主板不值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图片是很难讲清楚的呀!就算是讲了一大堆也不一定能看明白。
USB端口坏了怎么办呀!换主板不值呀!

如果主板还可以的话,可以考虑买块USB2.0的扩展卡。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过一段时间去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C3,尾座凸轮锁做了吗?不是一般的好用。

这是个好东西---赶快上图啊--详细地!!!

楼主(2007-02-05):
USB端口修好啦!又可以上图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用了很久了一点都没有松动过,最大吃刀深度1MM,刀杆螺丝和刀架螺丝向一个方向下压,压力是很大的。

晕!!最大吃刀深度1MM???太没有力道了!我的吃了3个MM都还嫌不够!!!在想办法改哦!!

楼主:
最大试过2MM也能车动,主要电机功率只有250W,吃多了有点吃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圈里的两把刀是车木头的,刀片没装,看起来有些特别。
请问,车木头的刀与车金属的刀有什么不同?能展示一下吗?

楼主:
装上刀片给你看看吧!车出来的木棒和刨过一样光。

网友:
出手不凡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最大试过2MM也能车动,主要电机功率只有250W,吃多了有点吃力。

电机功率只有250W!晕!!未免太省电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功率只有250W!晕!!未免太省电了吧!!

这还不叫省,平常我就供125V电压给它用(用调压器)。

楼主:
在上两把刀!16MM直柄,铣夹头夹持。

网友:
好手艺啊~~~

网友:
再度出手仍然不凡
楼主的刀片是买的成品吗

楼主:
刀片是买的,但是要磨,也可以用成品机夹刀片。

网友:
做工真是好,是线切割的,还是自己做的啊。

楼主:
是自己做的。

网友:
不马虎 的重型铣果然没买错呀,大机就是好使!

楼主:
是的!重是重了点,不过用起来可以用稳如泰山来形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还不叫省,平常我就供125V电压给它用(用调压器)。

低压对电机并无好处,特别是启动和满载时。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电机是直流的,电压高低不太清楚,不过电机的功率减少的不多,到是电路板的发热量减少了很多,主要还是为了降低电路板的老化速度。

网友:
哦,我以为是交流电机。电机不过度发热和由于力矩减小"焖车"就好

网友H(2007-03-21):
怎么没看见切断刀?那么短的是吗?但是只能切很小的直径呀?

网友I:
??

16mm铣夹头(第一个),两片刀片间的张力缝也不用线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么没看见切断刀?那么短的是吗?但是只能切很小的直径呀?

哪个小的就是切断刀,最大可以切20MM的圆钢,在大我的小床也吃不消,哪个小刀片是硬质合金锯盘的锯齿,一个锯盘有120个齿,够我用很久了,锯盘是废弃的锯盘,很容易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I:
16mm铣夹头(第一个),两片刀片间的张力缝也不用线切割?

是用切口铣刀切的。

网友I:
麻烦:

你的铣床是多大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铣床是多大的?(型号)

就是这个!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3730&extra=&highlight=&page=4

网友(2007-06-19):
好多刀夹

网友J:
经鉴定,此人是本论坛最大的制毒贩毒首要成员,毒害了本坛无数同学,形成了声势浩大的DIY一族。为防止过度放毒,经国家劳动部批准,允许抓捕归案,赐予特级DIY勋章。

楼主:
引用 网友J:
经鉴定,此人是本论坛最大的制毒贩毒首要成员,毒害了本坛无数同学,形成了声势浩大的DIY一族。为防止过度放毒,经国家劳动部批准,允许抓捕归案,赐予特级DIY勋章。

请赐予偶力量吧!偶是毒贩!!!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赐予偶力量吧!偶是毒贩!!!

毒P充公

网友(2012-12-04):
能介绍下你制作的过程吗

网友:

真不错的样子

网友(2019-03-24):
高手,只不过磨刀灰尘大呀

网友:
这个不错,换刀方便

网友:
看来“工作量”都挺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