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的大浆平衡器

楼主(2006-12-09):
在调试机机的时候要做两个平衡:

1、静平衡。意思是两片大浆的总量与重心要平衡。大家可以用锁大浆的螺丝与螺帽做平衡器,如下图所示,用一个螺丝与2个螺帽做的。

2、动平衡。意思是装上大浆之后,开启油门,看是否存在双浆。静平衡是基础,动平衡是目标。如果静平衡有一点不平衡,可以通过调节连杆也可以达到动平衡。但静平衡如果不平衡的很厉害,就要更换浆片。当然静平衡不一定就能达到动平衡,还需要动平衡的调整。

网友:
好专业啊 楼主

楼主:
呵呵,昨天又学了一招

在做静平衡的时候,把单片浆横放在一根轴上,找出单片浆的重心位置,并标签,然后是另外一片,首先比对一下两片的重心位置是否一样,如果不一样,通过在浆上贴纸使两者一样。然后用上面的平衡器做平衡,如果不平衡,看那个轻,在轻的那片重心位置上贴纸,使两者一样,只有两者平衡之后,才能去调双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