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新手问题(关于发动机的)

楼主(2006-12-09):
小弟最近买了架天子50的机机,模型店的师傅还帮着把
发动机
和陀螺都调好了,在那里试飞一切正常,后来拿回家因为这里连着几天都下雨,就把油抽了出来,不过今天加上油想磨合发动机的,却发现发动机很难启动,启动器都带不动,电瓶是新买的,不会没电,用手转转看跟不转不动,感觉非常紧,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发动机是OS蓝头的,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希望大家能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A:
可能是发动机富油。把火头或排气管拆下排干废油再启动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富油啊,应该是吧,那个时候新发动机加满油试飞的,然后我回来又把油抽出来放了几天,后来又加满了,油箱里的油好抽,但是发动机里的油就没办法了,是不是把排气管或者火头拆下后在用启动器去启动就可以把废油排出来了啊,那我平时该怎么做才能尽可能的减少发动机富油的状况呢,要是每次玩都要拆一下发动机那就比较麻烦了。谢谢你的指点~

楼主:
我下了排气管,可是发现还是很难转动,不知道怎么办了。

楼主:
下了火头转的到是满欢的,火头一上就转不动了。

楼主:
我是用油泵把油加到油箱的,然后在把油管接到发动机上,用启动器启动发动机的时候才油吸进发动机的,刚才下了火头,油好像也不是很多,我去倒倒看,不知道到能不能行,非常感谢各位关心。

楼主:
各位大大们,请问你们的启动器用的是什么电池啊,我用的是金城助力车用的12V铅酸蓄电池,今天试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启动器的扭力很小,我用手不怎么费劲就把它停下来了,这么小的力肯定是带不动发动机的了,是不是天冷蓄电池放电不行呢,我用的启动器是南大90的,应该不会启动不了OS50吧。那天帮我试飞的时候,模型店的师傅是用车载蓄电池帮我发动的。

网友B:
电池冲足了吗

楼主:
今天放到修车行去冲了,明天去取,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启动器扭力太小了吧,你说了不费劲就能让他停下来,
我们的启动器就没那么容易让他停了,手都给你磨花,

网友D:
火头拆了把多余的油排出来,油门全开打一下、油门开一点打一下看油一进发动机停止启动、上点火电启动一般没问题。如发动机还打不着,建议LZ潜水。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真晕,原来是模型店的飞轮没上紧,然后离合器卡死了,所以怎么都带不动,兜了一个大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