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调,能否接2个电机

楼主(2006-12-09):
请教,1.一个电调,能否接2个电机
            2.如果使用2个电调,怎样和接收机相连。
        谢谢!!!

网友:
有刷可以,无刷不行.如果接两个电调可以采用Y线(就是并联)再接接收机油门通道.

网友A:
2.如果使用2个电调,怎样和接收机相连。大``把2个电调的线和在一起``接一个电池(电池也可以2个和成一个)

网友B:
笨 两个电调分2个通道 进行控制 但需要 4通道得 这样就 2个摇干同时向前就是直线 左右两个某个松油 就是转那边咯!

网友: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扼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如果使用2个电调,怎样和接收机相连。大``把2个电调的线和在一起``接一个电池(电池也可以2个和成一个)

谢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笨 两个电调分2个通道 进行控制 但需要 4通道得 这样就 2个摇干同时向前就是直线 左右两个某个松油 就是转那边咯!

谢谢你的回答!本人使用的是6通道遥控器!!嘿嘿!!!

楼主:
哦!!忘了电机使用并联还是串联???

网友:
你想2个电机一个通道控是么?

如果是这样``

1个电调不能控2电机的``只有2电机2电调合成一条就可以!
速度都是一样的```电调都2个了电机当然是一个连一个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