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 ,尾桨角度问题紧急求救,再来

楼主(2006-12-09):
是这样的,我好不容易把尾桨角度调整到开机5度,后来发现角度稳不住
当我向左推一下,然后立即回中立点,
桨角也跟着变化,没有回原来的5度位置
如果我连续向一个方向推动数次,桨的角度会向这个方向最大化
不会回来
请教原因?
ps,该机部分为二手设备。遥控全新jr2610

网友A:
那一种陀螺仪?

楼主:
wk 006 ,gws 舵机
还有一现象,向左或者右推杆不动,尾部桨变距80%-90%,最后的10%的变距要=一会才会慢慢的出来

网友B:
你应该开的是锁头模式,是的话这些青果就不是问题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