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JM新配备-抗干扰磁环

楼主(2006-12-09):
网上搜索到的相关文章:
EMI
吸收磁环/磁珠专用于抑制信号线,电源线上的噪声和尖峰干扰,它同时具有吸收静电脉冲能力。
EMI(电磁干扰)
吸收磁环/磁珠的吸收干扰能力是用其阻抗特性来表征的。在低频段呈现非常低的感性阻抗值,不影响数据线或信号线上有用信号的传输。在高频段,约为10MHz左右开始,阻抗增大,其感抗成分保持很小,电阻性份量却迅速增加,将高频段EMI干扰能量以热能形式吸收耗散。通常用两个关键点频率25MHz和100MHz处电阻值来标定EMI吸收磁环/磁珠的吸收特性。
EMI
吸收环专用于多股线栏上的干扰抑制,使用时可将一根多芯电缆或一束多股线缆穿于其中。多穿一次可加强其效果。
磁珠的主要原料为铁氧体。铁氧体是一种立方晶格结构的亚铁磁性材料。铁氧体材料为铁镁合金或铁镍合金,它的制造工艺和机械性能与陶瓷相似,颜色为灰黑色。
由于铁氧体可以衰减较高频同时让较低频几乎无阻碍地通过,故在
EMI
控制中得到了广泛地应用
我的SJM新设备-抗干扰磁环,增加一个磁环在电调的型号输出线上(要知道这个型号线除了传输控制信号,还给接收机供电哦),可以尽可能的减少对接收机的干扰。郁闷的是到电子市场买的时候没有注意磁环内径,拿回来才知道信号线插头比内径大,呵呵,还的重新买一个啦

楼主:
呵呵,磁环装上去了
我把电调信号线的插头卸了下来,就可以装上磁环了,呵呵,刚刚好,如果内径大的磁环总量也就大了,我装的这个估计在2-3克左右,对机机影响不大。

网友A:
 好是好用可就是买不到啊,我跑了差不多十间电子档铺都说不知道是什么东东,到最后一家是个5,6十岁老板说:"这东西十几年前都没有人用过拉,是用来屏蔽干扰的,我这也没有",

网友B:
这个好办,到电子市场的旧货堆内找坏板子,多得是。便宜。如果内径小了,可把线从插头内取出,穿好后插插头里就行了。但这玩意可不能穿接收机天线。

网友C:
旧的电脑主板上有

网友D:
你的磁环的绕法很别致哦。似乎应该绕成电感

网友E:
真是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