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发动机启动的新手问题

楼主(2006-12-09):
小弟最新买了台天子50的直机,在模型店调好并试飞的,但是回家后由于天不好没飞,把油抽了出来,今天想磨
发动机
的,灌好油后却发现发动机好难转的动,开始启动了几秒钟后死火了,但是后面用启动器都很难转的动,用手转都转不动,本来以为是发动机富油了,不过后来下了火头和排气管转的就很容易了,只要上了火头就转不动了,感觉好紧,虽然是新发动机,但是也不会紧的启动器也带不动吧。而且在模型店飞的也满好呀。希望大虾们能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A:
新机器是这样的,如果有条件最好先放在试车台上,按装上一个螺旋桨低速磨车,就会好很多。新机器主要是配合非常紧,像你这样一段时间没用的新机器么前线把火头拆下来,加几滴蓖麻油冷车低速转几圈充分润滑后在上火头发动磨车。

楼主:
嗯,明天我就试试,谢谢啊

楼主:
现在感觉是启动器力不够大,是不是电池有问题了。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油?你如在北方要注意低温下有的油会分层,润滑油析出在底层,如不摇一摇,加入油相的大多是润滑油,很难启动!

网友A:
一:你用的起动器的规格是否够用,一般起动悸的问题是很少见的,只要电瓶的电量充足。加蓖麻油卸下火头空转一定要抱正润滑足够,因为润滑油会从火头口排出,要及时添加。
二:如果装上螺旋桨磨车是最好的,冷却足够,转速不太高,可以用手起动,掌握活塞和压力。
三:发动机富油的话,也是是很难起动的,即使用手转也很难转动,而且会反桨大寿,如果富油用起动器就很难转动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我冷磨车磨好了。明天继续试试。

网友C:
一定是富油啦 火头拿下来,当然很轻松转动

网友D(2007-08-30):
人生就像灌水 ,最难就是坚持

网友E(2012-10-01):
发动机让人痛并快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