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的004号机可以改成分立接受电变陀螺吗?

楼主(2006-12-09):
我的4IN1坏掉了,想改成分立的,不知道可以吗?有参考的帖子吗?谢谢``

网友A:
esky的4合1就是1个接收和个3合1

网友:
是的,ESKY 的4合1拆开里边就是由一块接收板和一块3合1(陀螺仪、电调、混空)组成的,两快板可以分开,接收板可以独立作为一个接收机用,至于那块3合1就不是很好分离了,唯有另外上独立的陀螺仪、电调和混空了,我有一贴说过。我现在的CP2用的是原来的接收机,电调和混空用的是飞达,陀螺仪用的是006,锁尾感觉比原来好多了。当然,想升级无刷系统,直接把无刷的信号线并联到接收机第3通道就行了。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