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ins 22 求助!!!!

楼主(2006-12-09):
把上面的旋翼还有平衡竿 和固定夹取下来后  再装上去就出现了双翼   经过观察  是平衡竿与旋翼之间的连竿的距离问题    可怎也调不好    望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上面的旋翼还有平衡竿 和固定夹取下来后  再装上去就出现了双翼   经过观察  是平衡竿与旋翼之间的连竿的距离问题    可怎也调不好    望高手指点!

如果還是繼續飛   會產生什麼狀況

网友:
调节下那个固定夹的长度就可以取消双桨了

网友:
拉杆长度的一点一点的调,转起来看好那个桨高或者矮,最好把飞机避开眼睛防备射桨,用镜子看。

楼主:
继续飞就会左右抖的象神经病一样啊  哈哈哈   调了蛮多次的 还不行啊 难道就差这几分之一毫米吗?

楼主:
庸人自扰啊    把机身装好了就可以了   真实奇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