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688安装:那些连接的球头是怎么装进去的啊?需要 ...
请问:688安装:那些连接的球头是怎么装进去的啊?需要吹风机加热吗?

楼主(2006-12-09):
舵机
连接处是一个球头环,是怎么弄进去的啊?是否要用吹风机加热才能弄进去?

网友A:
直接按进去

网友B:
是啊,使劲按。

网友C:
可以用球头夹吧。

网友D:
找一把斩骨刀用刀背顶着球头 用力按下就可以了 不要用力太猛 会弹的

楼主:
真的吗?好像很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