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UBEC+数码舵机的进~

楼主(2006-12-10):
大家的UBEC都是多少V输出的?
什么数码
舵机
?有人的烧过吗?

网友A:
什么问题啊~~~~~~~~~~~~~```

网友B:
不可能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C:
3A好盈UBEC+9253 + 9252 +JR539*3 飞油直用没问题啊。BEC是标准输出4.8V放心用了,401拨到数码档,不会烧舵机。

网友D:
嘿嘿,ubec输出5.1的吧。

楼主:
问题是用6V输出容不容易烧舵机?
如果不容易烧就设6V~

网友E:
一般飞行没有必有用6V,高阶飞行才有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