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的黑鹰500与油动的黑鹰500,配件是不是通用?

楼主(2006-12-10):
问问~~~

网友A:
据商家说,黑500电机有一款跟黑500的油机一样的啊。只是齿轮不一样吧。其他的配件应该可以通用。

网友B:
应该可以吧

网友C:
黑鹰500电机与黑鹰500的油机基本一样,只是齿轮不一样,其他的配件基本都可以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