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高手请进,难度系数蛮大哟!

楼主(2006-12-10):
请电路高手帮我设计电子定时断路电路图
打算做一架电动自由飞,又想能预先控制飞行时间(1——5分钟,免得飞长了时间)。谁能帮我设计电子定时断路电路,要求尽可能简单、轻巧、便宜、可靠、可调。 是不是有点难?
先谢谢!

网友(2007-01-12):
现在质量比较好的三通道遥控器才50-60RMB,没有必要自己做这样的电路,成本肯定高呀!

网友:
这个其实不难,用一个8脚的单片机做,直接驱动一个MOS管,能精确设定时间.用555做成单稳态电路也不难,一般的搞过电子的都会

网友A:
减小电池容量,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小电池容量,最简单!

想过这个方法的,但又想多飞一下

网友(2007-02-25):
用洗衣機定時器好了

网友:
玩自由飞的都知道用点燃迫降线的方法,在需要的时间将飞机迫降。多设个连动开关同时切断电源就行了。

网友(2007-04-14):
不想飞了,用枪把它打下来就行了三!!!

网友B:
1--5分钟,要求蛮低的,用555就很好了。时间还可调。
网上应该很好搜吧。自己学着找找,找不到再画个图给你

网友:
555主要取它的小巧和简易,做出来应该很轻

网友:
洗衣机定时器大了,最好用小台扇定时器

网友(2007-05-24):
引用 网友B:
1--5分钟,要求蛮低的,用555就很好了。时间还可调。
网上应该很好搜吧。自己学着找找,找不到再画个图给你

赞同,这个用555来做最简单。图书馆好多555应用电路的书,楼主去找找吧。

网友:
我有555图片  暂时 搜不出来
我做学生的时候 收集了很多小制作
哦去新华书店  找找
好象有本 专门介绍 555 D  小制作的

网友:
  只要在www.google.com的搜索栏里输入555三个数字就能找到时基电路555的技术资料。
  这是个555应用相对比较全面的网站:http://www.cndzz.com/catalog/132_1.htm,希望对你有些帮助。
LZ:你的动力电池若低于7.2v、定时电路又采用555、并选用场效应管作控制输出的话,建议你在选择场效应管时注意其栅极电压的高低。因为,有的场效应管在栅极电压是18V时才能完全导通,有的在4.5V时就能完全导通,其结果是:栅极电压高的没完全导通——输出电压低、场效应管因自身的攻耗太大而严重发热。所以,要选栅极电压低的……。
  大部分的场效应管(当然,其它的电子元件的资料也有)的参数资料在这里可以查看到:www.dzjsw.com

网友(2007-08-29):
结构和定时风扇一样

网友C(2007-10-25):
点迫降绳又轻又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