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怎么DIY飞机螺旋桨

楼主(2006-12-10):
怎么DIY飞机螺旋桨,不管是木制的还是金属的,要有可操作性,谢谢!

网友A:
斧头砍菜刀劈然后锉刀磨 最后是砂纸磨光 然后上油漆 哈哈 我都教会一个同志了

网友B:
求助:关于动力的问题
看到有人说130直驱可达60克拉力,我用130,4.8伏,3525或4530桨,可拉力差不多都只有40克左右,最多估计也不超过50克,请问这是啥原因,是否电池电压还不够?

网友B:
我是楼上的
不好意思,发错地方了,不过还请大虾解答...........

网友B:
我还是楼上的

网友B:
我用木削过几个,没什么具体的操作性,就是用小刀摸索着削,当然要用尺子量准尺寸,叶片凹面我用钢锯片的一端(半圆形)刮出来的
看上去挺漂亮,可就是不怎么实用,效率低了,还有两边不平衡
不过多削几个应该会有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