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lkera音频到底该怎么玩,快疯掉了

楼主(2006-12-10):
  按照这个方法做了根线,结果用win里的录音机根本看不到波形,用ppjoy也提示音频输入错误,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这个方法做了根线,结果用win里的录音机根本看不到波形,用ppjoy也提示音频输入错误,郁闷

我遇到相同问题[错误代码是2]
,请高手指教。

网友:
我也是華科爾..最後花了210元買了模擬接口才結束惡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