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

楼主(2006-12-10):
本人是新手,自己组装了450SE,配的是futaba ex6hp,现在发射机中的3S已经设置好了,前三个
舵机
也能联动,舵机回中后装上连杆,十字盘调平,在操纵杆全回中后,有一个舵机摇臂和连杆不是很垂直,其他都可以,但我观察了三个舵机联动行程和角度基本一致.这样是否可以?我的要求是做一般的飞行,悬停,现在是否可以试飞一下?请高手指教下面如何调试?

网友A:
没有问题。可以起飞了。呵呵(摔了当我瞎说)。
舵机行程调了么?油门、螺距曲线调了么?陀螺仪中立点调了么?

楼主:
不会,请高手指点
请高手指点,怎么在发射机中进行调节,具体的数值是多少.现在发射机基本搞懂了,就是不知道设置在什么数值.

网友A:
可以加我QQ。 6EX我还能搞定。

楼主:
准备联系
遥控内的螺距曲线和油门都是用百分比来表示的,装好的飞机浆的螺距应该是-10度~10度,那么和控中的螺距曲线的百分比的对应关系是什么,就是说具体多少百分比值代表的多少螺距度数,和油门曲线怎么协调.请给于指教.

网友B:
不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