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与有刷电机的区别

楼主(2006-12-10):
电动机有有刷和无刷之分。有刷电动机的2个刷(铜刷或者碳刷)是通过绝缘座固定在电动机后盖上直接将电源的正负极引入到转子的换相器上,而换相器连通了转子上的线圈,3个线圈极性不断的交替变换与外壳上固定的2块磁铁形成作用力而转动起来。由于换相器与转子固定在一起,而刷与外壳(定子)固定在一起,电动机转动时刷与换相器不断的发生摩擦产生大量的阻力与热量。所以有刷电机的效率低下损耗非常大。但是,他同样具有,制造简单,成本及其低廉的优点!
    无刷电机顾名思义就是没有任何刷!他的空载阻力主要来自转子与定子的旋转接触点,所以一般的无刷电机在转子两端都使用了滚珠轴承来减小摩擦!这样就不会有大量的摩擦阻力与热量(其实还是会发热,只是热源来自于线圈上的电阻损耗),具有极高(80%-90%以上)的效率与高转速!一般应用在需要大功率输出的模型上,提供卓越的强劲动力!
    然而,经常有人会称“直流无刷电动机”,但事实上模型上使用的无刷电机就是3相交流电动机。那为什么我们可以用普通的直流电源来驱动他呢?奥秘就在于我们使用的无刷电子调速器!无刷电子调速器与有刷电子调速器的根本区别在于无刷电子调速器将输入的直流电源,转变为三相交流电源,为无刷电动机提供电源。
    那么,提到无刷电机,我们就要关心它的KV值啦。KV是一个转速单位等同于RPM/V,就是每1V电压获得的每一分钟的空载转速。转速=KV值*电压。

网友:
呵呵……还要看KE值啦
那是单位电流的扭力输出值,可是在航模用的马达里,似乎不太受重

网友:
谢谢!建议多发一些基础知识,这样新人才不会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