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白痴问题

楼主(2006-12-10):
1、船在底部安装螺旋桨的地方一定要有空隙螺旋桨才能转~为什么水不从那里进来呢?(如果可以请附带相关资料)
1、船在底部安装螺旋桨的地方一定要有空隙螺旋桨才能转~为什么水不从那里进来呢?(如果可以请附带相关资料)
2、轮船也和飞机一样需要平衡螺旋桨的反作用力吗?螺旋桨的反作用力会让船体倾斜吗?是靠什么平衡的?
3、快速船在行驶过程中会因为速度加快,需要的扭力会减小吗?(觉得螺距有变化)
4、什么叫穿水浆啊?

网友A:
1\轴系做不好的话同样会进水的.
2单浆高速船也要考虑平衡螺旋桨的反作用力的,以前是轴系和龙骨线有一个夹角
3现在的船的调整都是以其在极限条件下来调整的
4穿水浆?这个名词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楼主:
呵呵,谢谢~
1 有轴承水基本进不去
2 全浸浆基本没有 半浸浆有舵装在转动方向的地方可以抵消
3 没研究过 也没必要
4 穿水浆就是半浸浆!速度与全浸浆相比半浸浆较快!
有错大家指正
这是我在另一个论坛得到的答案,共享出来吧~
我也觉得,模型船应该都会进点水吧~因为有些贵的船,都有用防水盒来装电子设备(我不知道那个塑料盒子是普通防水,或者是船事故后的防水)或者把电子设备放在浆传动轴上方用木板隔在中间。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