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INS 22 问题多多啊

楼主(2006-12-11):
嘿嘿不是机机问题 是我的问题
怎么把左摇杆下面的微调拉到最左还是不能控制飞机机身向右旋转啊? 起飞后只能用摇杆不断调整 怎么办 四合一混控?

网友A:
调节连杠的长度撒

网友B:
是不是齿轮咬合过劲了?电机负荷大。

楼主:
齿轮咬合检查过了 拿手试了下 上下的轴松紧差不多啊 连杠也调了几次 没有效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