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新手请教:雷鸟难道会比黑鹰450还好飞吗?

楼主(2006-12-11):
在室内飞雷鸟还可以,基本上能飞一块
电池
,怎么换上黑鹰450后很快就炸了 ,觉得怎么比雷鸟难控制?对新手来说飞450至少要多大空间呀?

网友A:
在室内主要是练习悬停,如果飞机调的好了,从理论上讲,是可以直接加油,飞机就能垂直飞起来的(当然,加油太慢,飞机也是会往左边偏的)。但实际的情况就是,调得再好的飞机,也需要你不停的去控制它,能影响飞机飞行稳定的因数太多太多。所以,技术到家了,就算是90级油机都能在室内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