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丑1

楼主(2006-12-11):
防止率机打尾管,在红色部位加了两根报废的平衡杆,用红丝条包裹,即美观有牢固。
这样,即使主浆打了尾管,尾管也不会断的。

网友A:
不错 ,正愁我的v1大尾管呢,不过请问搂主,这样尾管是结实了,可是大桨要打到那两根铁丝会不会折阿?
我觉得折大桨还不如折尾管呢5555555桨可是90尾管才40阿?

楼主:
我打过尾管的,打到尾管大桨就损坏了,按照我的性格,肯定更换的,哪怕只有一点点伤
再说,考虑到更换的复杂度,我宁可换大桨,也不要换尾管。换尾管好麻烦的拉

网友B:
我用质量好点的防震泡沫塑料粘在容易打的位置. 有一次折尾经历,之后没再打过, 还不知防护效果如何----

楼主:
SJM V2旋翼头的设计好,不摔机是不会打尾管的
如果真的率机了,那么主浆肯定损坏,这个情况下 能保住一个尾管 那就是大吉了
本人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才加装铁条的

网友C:
同意同意。

网友D:
这是SJM?看起来很大的样子。

楼主:
参照物得关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