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升级尾套件如何安装

楼主(2006-12-11):
SJM 大哥,
  我买好了升级件,但是有2个安装问题

1。尾轴是不是要拆下,换一个方向重新装上去? 如果是这样,好像拆尾轴有困难,需要专用工具?
2。配件包里有个安装在尾管上的配件,不知道派什么用的?

网友:
1.尾管转180度,尾轴轻敲反向,前面尾传动轮也反向
2.不知道,我也没用上

楼主:
下载了 谢谢SJM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楼主:
不过 最后一张说明书中的连杆架 是派什么用的呢 没有看明白

楼主:
回家翻转了尾轴180度,不高兴拆下尾轴翻转尾传动齿轮了。现在尾桨是倒转得,不过可以通过反相陀螺仪而调节到正常状态。

不知道这样调节情况合理吗?飞行会受到影响吗?请SJM 大大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 最后一张说明书中的连杆架 是派什么用的呢 没有看明白

抑制连杆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家翻转了尾轴180度,不高兴拆下尾轴翻转尾传动齿轮了。现在尾桨是倒转得,不过可以通过反相陀螺仪而调节到正常状态。

不知道这样调节情况合理吗?飞行会受到影响吗?请SJM 大大指导!

改变转向將使长连杆在抵消反扭力攻角时是用推的.会因弯曲而降低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转向將使长连杆在抵消反扭力攻角时是用推的.会因弯曲而降低效率.

啊呀 原来有这个影响哦 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昨晚还思考了老半天也没有想到有什么坏处呢!
不愧是这行得老大,SJM经验真的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