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好人的E330

楼主(2006-12-11):
我的飘飘练习机,真稳真慢,只是除了筋斗,什么花样都搞不了,准备让它退休,挂墙上吧。

那天飞了一下王哥的E330,天,原来3D机也没那么可怕,专心点,一样可以飞练习机的动作,而且,可以飞得很慢很慢,所以,目标锁定,就是它了。

昨天中午拿到图纸,下午开工,晚上基本完成了,就差连杆和涂装了。

看图吧。

就是它了:

板机,都是从这样开始的

看看我的工作台

看看屁股,不许有邪念哦

再近一点

还没想好怎么涂装,各位,给点建议如何?

很喜欢这个角度

肚子也给大伙看看吧

羊肉串的签子来做水尾和升降舵加强

鱼竿做主翼加强

设备按照到位

副翼舵机

电机和电机架

电调

接收机和尾翼舵机

电池就安装在这里

来个全景吧

---------------------------------------------------------------------------------------------------------------------------------------

1、别和我要图纸啊,这就是常见的那个PDF格式的E330啊;
2、3MM的KT板,翼展900多,别的没量,反正都是严格按照图纸上做的;
3、设备:新西达2212 KV930、新西达20A、孵化4通道微接、辉盛9g舵机,不上电池,目前重量是260g;
4、十字机身,使用了热溶胶和45度斜支撑方式;
5、电机架是自己用三合板DIY的,后面衬了同样尺寸的KT板;
6、还没涂装,主要是没想好图案,材料就打算用广告的不干胶了,哪位给点图案的建议?
7、飞机还没完成,过两天补充完成图片和试飞图片,敬请关注!
8、第一次造KT3D,肯定有很多错误的地方,还请各位指教!先谢谢了。

又造又拍又打字又上图,不顶不给面子哦!

.

网友:
恩 我的也长得差不多了
不过要加强一下
顶了

网友A:
不错,图打开的有点慢..

网友B:
加分。加分

网友C:
图片全是XXXXX,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分。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图打开的有点慢..

引用 网友C:
图片全是XXXXX,

图片在mx3g的相册里,慢我也没办法啊,郁闷。

网友D:
恩,不错,机翼最好加个斜撑.

网友E:
3MM的KT板哪里搞到啊,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恩,不错,机翼最好加个斜撑.

没明白,能给张图片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3MM的KT板哪里搞到啊,楼主?

广告店啊,其实是有的,仔细找找。

网友F:
不错不错,以前我也这样固定电机,但后来摔了几次总是容易断,又改回了
以前的固定方法.希望首飞成功.

网友:
经典!!我的最爱

网友G:
我想问一下,你这样子副翼舵机的摇臂怎么样上锣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问一下,你这样子副翼舵机的摇臂怎么样上锣丝呢?

KT不是钢板,可以变形的,其实,你看舵机上面的KT已经变形了,那时因为我安装后又将舵机换了个角度,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不错,以前我也这样固定电机,但后来摔了几次总是容易断,又改回了
以前的固定方法.希望首飞成功.

我原来也打算用木条加那种类似针筒的电机座的,但我惟一的一个,先效力于我的飘飘,所以只能尝试一下原图纸的设计了。

听说周四开始降温,看来这飞机的首飞要推迟了。

网友H:
你的机搞得偏重了,我用5MM的KT板,翼展900多,不带电池202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机搞得偏重了,我用5MM的KT板,翼展900多,不带电池202克。

哦,这么强啊,能说说具体是怎么减轻重量的吗?

我觉得我这个飞机,几乎没有多余的东西啊,连热溶胶都是隔一段用一点的,而且自认为非常薄。只有KT板状态时是150g左右。

网友:
看起来好像不错!
我也想做一架,坛子里有做KT板3D机的详细教程么?

网友I:
 好人好机好玩好运

网友:
还有三角型加强,安逸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人好机好玩好运

谢谢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说来听听?怎么这么轻?机翼机身不加强?
我的330翼展800MM,不带电池重量205克,我个人感觉没法再轻了.
配置:2208,7克10A电调,一个9克两个5克舵机,GWS7.8克接收,两根5MM碳片加强.拉杆为2MM碳杆,超轻3~4MM的KT,切完后,片片重62克.难到你用的是更小的电机,3克舵机,两克接收,整机不加强,不用胶?

楼主:
哈哈,我的动力可是2212这个大块头啊!

管他多重呢,反正我不吊机,就想练横滚!

网友J:
3mm板不上电池,重量是260g是重了。其实80cm翼展刚好,90cm我也割过,比80cm的感觉不到有什么优势。重量却上去了。呵呵。热融胶千万别用,这是野外修机补补可以,要用胶水,轻多了。330板机我也正在用,感觉比1+13d泡沫机好飞。中速时直线横滚直接压付翼,不用升降舵补偿,基本不掉高度,升高点,胆子大点,无需练习直接上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3mm板不上电池,重量是260g是重了。其实80cm翼展刚好,90cm我也割过,比80cm的感觉不到有什么优势。重量却上去了。呵呵。热融胶千万别用,这是野外修机补补可以,要用胶水,轻多了。330板机我也正在用,感觉比1 ...

多谢!

网友:
等待试飞图

网友K:
好人,这个飞机可以使用启迪2408-21的无刷和2200MA的锂电吗?我用上述动力飞赛斯那感觉还可以,有很大的储备动力。如果能给份图纸我将不胜感激      niumuyuan@sina.com.cn

楼主:
引用 网友K:
好人,这个飞机可以使用启迪2408-21的无刷和2200MA的锂电吗?我用上述动力飞赛斯那感觉还可以,有很大的储备动力。如果能给份图纸我将不胜感激      niumuyuan@sina.com.cn

可以飞啊,但我估计应该不能吊机,因为你的电池太重了。另外,这个飞机需要小KV配大桨,否则容易失速坠机。

图纸已发送。

楼下的,请不要再和我要图纸了,就是那个最常见的PDF格式的板身的E330图纸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多谢好人!

网友(2007-07-18):
好的很,我也要做一个耍

网友:
为什么不做起落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