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舰艇模型发射导dan,雷达转动的问题

楼主(2006-12-11):
导弹发射的点火如何解决,用电阻丝的话用什么电阻丝,多少欧姆的?雷达转动的方式?

网友:
导弹可以用现成的模型火jian发动机,点火也用配的点火头就可以了.
雷达可以买商品的减速电机来用.

网友:
高科技的导弹我弄不出,但是我自己是用火药自己做的,加个电热丝做点火装置就可以了!!
至于电热丝我用的是一般吹风筒里面的,截它一小段下来,多少欧姆我没有测量过,反正能用6V电压把他点红就好了!!
雷达我没有搞,那可是高难度的东西啊!!

网友:
导弹点火好办。。。。。

用手电筒的小灯泡敲开玻璃,塞进火药,插上鞭炮药念。。。。。
用2节电池一通电就。。。。啪!

网友(2008-01-27):
导弹就用过年玩的烟花或小火jian就行

网友:
发射问题

用窜天猴就行,模拟反舰导弹,只不过要自己粘两个弹翼,保证弹道,因为窜天猴一般头重脚轻(去掉长杆后)。点火就用电热丝就行,加一个遥控通道专门负责各种武器发射就可以。 我专门做这方面的东东,可以与我联系交流qq591557791

网友A:
好幼稚的一群人,无烟火药我都给某部门成批量加工了,你们却还在玩几千年前的黑药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您能造原子弹吗? 莫非你就是两蛋之父?

网友:
雷达用减速电动机是不是太浪费了~~~~~~

楼主(2008-09-10):
导弹发射有质量好的窜天猴吗

我的鱼雷发射桶内径25MM。大家给个建议,我买的窜天猴是最小的,质量不好,有些不能发射,但窜天猴也不能用太大的,否则容易出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幼稚的一群人,无烟火药我都给某部门成批量加工了,你们却还在玩几千年前的黑药

说话的口气不要太狂傲,你是专业的,而大家基本上都是业余爱好.没有可比性.口气大了小心板砖狠砸.

网友(2008-11-12):
发射药哪里有卖哟  淘宝上貌似没有

网友:
有搞鱼雷的吗?貌似很难

网友:
我也是用现成的模型火jian发动机点火头,.
雷达可以买便宜的舵机,拆掉电控部分,比减速电机省钱多了,舵机10元淘宝上有

网友:
灯泡灯丝易断 发热丝可以多次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