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尾波箱配新款尾变矩小改良(图片到了)

楼主(2006-12-11):
用了金属尾波箱后发现塑料的尾波箱右转动的速度比较慢,比较一下发现原来是行程短了,小改一下立即OK,喜欢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只要把变矩那边的尾轴孔加大到5.2mm就OK了.
图片上不了,晚点奉上!
没改前铜套碰到尾波箱就不能动了.
改了后就可以进去了.
秘密就这么简单!

网友A:
我也是用塑料尾波箱配新款尾变距和尾浆夹的,还是请楼主上图看看吧。我好效仿一下

网友B:
金属尾波箱有这个问题么:)
如果有那就不好搞了

网友C:
光说有什么意思

网友D:
金属的尾波相没有这问题,不用改的

网友E:
看不到图,还理解不了~~~~~~~~~~`

网友F:
我的不用改了,已经两段了

网友G:
自从升级成金属的以后,塑料的就一直放在抽屉里当配件了

楼主:
塑料的也没有什么不好,容易拆卸,维修也方便,重量也轻些.

网友H:
其实,真正飞起来时,变距行程是很小的一点,没必要这么改!:loveliness:

网友I:
老宽的尾轴短,换成xl的就够长了

网友J:
頂!LZ好O野~!!

网友K:
最大的利用资源.呵呵.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