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问题没有解决,请教高手指点!

楼主(2006-12-11):
有人知道这个问题吗,请教!
我的450se,用的是quark33的电调,
为什么现在我的油门到4分之1的位置就停不下来了,
油门竿到底也没用,
之前摔过一次后,我用亚拓35a的电调也有这问题,有时候是不停的启动-停,
会不会是接收机坏了,接收机是146ip,
请高手指点,顺便问问,哪里可以修146ip?
现在用assan的电调还是同样的问题!困惑啊!
有高手指点解决方法吗?

网友A:
你的问题像是干扰问题,请重新布置一下看看.
另外使用R146IP要把天线尽量拉长,最好拉到垂直尾翼,否则容易失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每次都到1/4的位置受到干扰吗,我先试试,不行的话,可能是接收机的问题了,知道哪里有修吗?,谢谢

网友C:
没用过。不知

楼主:
futaba的东西,哪里有的修?

网友D:
严重的干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何解决,主要是哪些部分要距离远一点啊?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请拍个图片大家看看,这样容易帮你找问题.

网友F:
回复 网友G:
“为什么现在我的油门到4分之1的位置就停不下来了”
这句话没弄明白。
考虑到你新换了电调,个人认为问题在于没让电调正确识别油门杆的最高和最低位,
至于方法,需要参考电调说明书。
146ip失控的可能非常小的。

网友H:
借一个接收机来试试看,感觉好象不应该是干扰.两个电调都有这问题也不应该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I:
关心结果是怎么了?

楼主:
重新布置了线路,重新设置了电调,好象现在还可以,只是油门反映慢,要实际飞了才知道,
飞后汇报情况,
希望接收机没坏,听说修一个还不如买一个了!

网友J:
電調 請再試試 最低油門點 與 最高油門點 的設定

楼主:
结果,是干扰问题,测试可以,还没有飞,谢谢大家,
quark33的电调的设置还是没有完全搞懂,所以不知道飞行情况!
非常感谢各位!
顺便看看我飞大爆龙的乱3d,把视频上传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2802

网友A:
大龙飞得还不错啊,
不过我个人建议把正面的动作飞好再飞3D,那样你的动作就有连贯性和可看性了.

楼主:
谢谢,我会努力的,毕竟这是第一次,动作生硬,下来的目标就是完善每个动作!

楼主(2007-01-19):
有时候开到3d模式就不行了,奇怪

楼主:
回复 网友K:
不要老是光笑啊,指点一下

网友L:
我用凤凰的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在接收机油门通道入线处加一个磁环(绕几圈)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