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锁尾陀螺仪EK2-0704A

楼主(2006-12-11):
请教锁尾陀螺仪EK2-0704A与尾舵机连接的顺序,EK2-0704A没有标注S、+、—,不知怎样接?请赐教!

网友(2007-04-25):
那个说明书洋洋洒洒一张纸,啥也没说清楚。

网友:
陀螺仪面朝上..
  尾陀机的平滑的一面朝上。 看的到接线的朝下。

只能这样讲了。。

P。S。 这陀螺仪器要垂直装。。装在右边机身..
有接尾陀机的一端向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标注S、+、—,.....

和陀螺上的电线一样的,棕色一侧开始是 -+S。

网友B:
这个陀螺如何调中立点?
从非锁尾切换到锁尾时,摇臂就会往一个方向慢慢动(在地面静止时)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控,也是不知道杂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陀螺如何调中立点?
从非锁尾切换到锁尾时,摇臂就会往一个方向慢慢动(在地面静止时)

说明书里有一句说明:
http://www.5imx.com/info/info-g/info-g1060821a.htm
....未飞行前,当发射机切入锁定时,若会往一边偏移,请调整直升机之尾舵拉杆,调至使直升机机械结构处于平衡状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