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楼主(2006-12-11):
买了个6EXHP,无刷电调的线不知怎样与那个136HP的接受器连啊?插到BATTERY那个插座,有四个驼机有电,但油门没反应,苦! 有哪位大哥帮帮我啊,我是37#机的,用GY240,接第五道有锁尾功能,但我在控上左右拨方向都没反应啊!????.谢谢!

网友:
看通道,接上去一个个试了,很简单的,只要电源+、-不错就问题不大

网友:
說明書上有通道說明...37#沒飛過,不知道舵機怎麼擺...
不過要記得電機電源先不要接...
上次我也是才剛拿到6exhp,開心的接上,怎知通道不對了,
手指被主槳打到...痛了幾個星期...差點被拔指甲..

小心為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调试时电调不要接上电机

楼主:
真想把它砸了,买个450SE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想把它砸了,买个450SE算了!

450se是几通的控

网友:
不要砸了。送我吧。我出邮费。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