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还是不能贪便宜啊

楼主(2006-12-12):
今天把很久都没有飞的XL拿出来去飞,因为其它的好点的电机电调都装在好飞机上,所以XL就用的原来买的一套便宜的电机电调,价格是一套200块左右吧(具体是什么牌子就不说了,免得惹人讨厌 )在飞的时候,连续翻了大概4-5次吧,在倒飞的时候突然动力降低,当时离地面有3米吧。油门都拉到底也没有翻印。直到快到地面的一瞬间,油门好象突然就爆发到了最大,。由于是突然的爆发动力,飞机简直就是乱窜,结果是惨不忍睹。。。。。。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这个电调的线性非常差,不过论坛上有位元帅说3D都是在大油门下,都是高速大动力。要那么好的线性做什么啊。。当时一想也是啊。现在看来真的不能贪便宜啊。也一定要买那种成熟的产品。

网友:
严重同情中!!

网友:
偷偷告诉大家是啥牌子的,以免大家再受损失!

网友:
誰叫你飛3d飛的這麼狠

网友:
同情,但这种情况估计是电池若的祸。。。。绝对不关电调线性的问题

网友A:
 ,电池跟电调的问题都分不清,同情中。。。

网友:
这个现象和线性不线性的无关啊

200还便宜?那我用的岂不都是垃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跟电调的问题都分不清,同情中。。。

楼主冒傻气了吧。
严重同情中!!

网友:
是呀,我也有同的遭遇

网友:
晕倒,我就是那个元帅
不过我可是一直在用这个电机电条好好的爽飞,难道它们一出广西就水土不服?
就算不是3D模式,油门一样的没什么不顺滑的情况啊。
要愿意精品路线,上凤凰都有失控炸下来的记录,不是没见过啊:loveliness:

网友:
 ,元帅出来自首了

网友:
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楼主不必懊悔,这个东西我也测试过,我的评价是非常暴力,但暴力的代价就是你的电池会消耗很快,同样的电池,这个只能飞悬停6-8分钟左右,而430就可以飞10分钟.
暴力是以牺牲飞行时间做代价,这个是不能两全的.
这套电调的加速非常凌厉,3D飞行掉转很少,不过线性就不太好.
我个人认为这个价格得到这样的效果还是值得的.
这是一套3D套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冒傻气了吧。
严重同情中!!

绝对不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还是要坚持用好的东西,价格高点还是值得的,最主要是不要让自己郁闷啊~~~~~~~~~~~~~~

网友:
有钱就上好东西吧,楼主没错,我自己也有用好设备的念头,用了好设备就算摔也心里没圪塔

错在是我介绍了便宜的东西给他,害他省钱了不说,还摔机了

要是以后谁还问我配置问题,尽管顶级的推荐上,反正不是我得钱,炸了也没人找你算帐

网友:
反正不是我得钱,炸了也没人找你算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