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6H-S PI-N PI-I PI-H 三种模式如何切换?

楼主(2006-12-12):
请大家帮我解答一下FF6H-S PI-N PI-I PI-H 三种模式如何切换?
当我将IDLE UP杆开启时,摇控里会出现MIX显示,但以上三种模式参数用各一相同,而且没有切换方法,应该如何使用?
还有未开启IDLE UP杆时是不是默认使用NORMAL模式?

网友A:
左上角切换到pii ,右边的切换到pih .普通着为p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上角切换到pii ,右边的切换到pih .普通着为pin

比如PI-N上下100%是设置什么呢? 是不是螺距?

网友:
这个控是不是只有3点罗距曲线和1点油门曲?

网友A:
100% 就是罗据了..按照450ccpm,说明书的话,大概越10度吧
10%约为0度
设置技巧主要是3个地方
1.stick模式中油门正反
2.协盘设置126ch的方向设置.
3.pin,pii,pih设置..一般情况可不要pih,毕竟熄火降落少用.
顺便说下.用ff6倒飞是绝对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 就是罗据了..按照450ccpm,说明书的话,大概越10度吧
10%约为0度
设置技巧主要是3个地方
1.stick模式中油门正反
2.协盘设置126ch的方向设置.
3.pin,pii,pih设置..一般情况可不要pih,毕竟熄火降落少用.
...

你一言胜我读三天说明书,严重 谢谢!!!

网友:
盛赞。让用FF6的人开始有信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