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手 想请大家帮个忙 呵呵 给点意见吧

楼主(2006-12-12):
不知道各位大侠玩过黑鹰400V2吗?玩过的说下感受(有什么缺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各位大侠玩过黑鹰400V2吗?玩过的说下感受(有什么缺点)

黑鹰400V2 相對同級來說是性格比很高的了,  那還管什麼缺點啊, 想完美就450se吧,

网友:
我觉得玩什么飞机还是要结合实际情况比较好!
比如资金比较充裕路线:LAMA(这个比模拟器好玩)-450SE-600
再比如机械加工比较方便的路线:直接上688或2手塑胶版450,自己改金属,自己来调试,可以试着自己做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