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一个马达驱动二个螺旋桨?

楼主(2006-12-12):
各位大侠有没有这样的齿轮箱?

网友:
自己做吧!

网友A:
能,动力强,带四个都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动力强,带四个都成啊!

哪里有买啊?最好给个连接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里有买啊?最好给个连接看看!

想买?做梦吧,要么自己做,要么请人加工零件自己装配。

网友:
你可以找个长轴的电机,一前一后带两个桨啊,
   这样好处理桨的安装位置,
  办法多的很,只要你仔细想想就会想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买?做梦吧,要么自己做,要么请人加工零件自己装配。

没什么做不做梦的! 买到是很正常的啊!
w

网友(2007-02-08):
一个电机只要轴够长 你想装几个浆就几个浆

网友:
楼上那个如果够力动力肯定蓬拜 伱看他的那个 加速比!!!!
我觉得齿轮箱用在舰就可以,,因为动力要求相对小一点,,,如果用在快船 最好是双发了,,因为齿轮的摩擦个人感觉比较大!

网友:
有卖的呀,我小学五年级做过的“青岛”号,就是一个170电机,通过齿轮箱驱两个浆。

网友:
一些组装电动模型有一个电机带两只浆的齿轮组,如电动的船舰模型,但一般是大比例的才有。

楼主:
大侠们,给个连接啊!
w

网友:
这样的齿轮箱玩高速那一定是泰坦尼克号的结局——沉

网友(2007-05-18):
告诉你个办法!!!!
到电动缝纫机配件商店---
有一种小皮带,特结实耐用,买两根,皮带轮找塑料做。

网友:
动力损失太大了吧。不要求速度倒是可以。要速度还是算了——动力损失+齿轮损耗。

网友:
放在竟速的模型上,感觉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