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688尾齿轮打滑吗?

楼主(2006-12-12):
前天飞了2块
电池
下来意外地发现尾轴已经冒出来5MM了 ,难怪飞地过程中突然猛抖了几下,还以为是干扰呢!原来尾齿轮打滑了。碰到这种情况一般怎么搞呢?点502吗?

网友A:
好像是,尾皮带轮里面有定位轴,皮带拿下来可以看见,是不是丢了?

网友B:
688尾齿轮是直接压入尾轴的,如果尾桨打到物体就容易打滑,解决方法把尾皮带轮卸下,可以看到尾轴上有开曹,在凹曹里注满AB胶,然后在把尾皮带轮压入尾轴就OK.......................
502没有试过,不过感觉502太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