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后推版的KT机好飞吗?

楼主(2006-12-12):
看到那么多仿真型的后推版的KT机,既不敢做又不敢买,自己技术不过硬,总觉得不会很好飞,不知跟普通KT机相比飞起来的感觉一样不一样?

网友:
不好意思, 我理解错了. 内容已删.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07-01-23):
后推的好处是电机的电机不容易摔

网友:
好不好飞不是光靠推拉力决定

翼龙也是后推机,也不见的很难飞啊?

网友:
感觉后推飞起来心理压力小些(自制KT小鸭子~~),栽了最多头瘪一点,马达和桨一般无事,拎起来再扔上去就好(前提是加固做好)~~而一般后推机也是属于动作很柔和的练习机(鸭子,鲨鱼,翼龙,火鸟),适合新手操控,问题在于制作和飞行时低头/抬头力矩很难平衡好,容易波状飞行,但还不算大问题

前拉的话新人飞起来可能心理压力大些,至少我每次飞蚊子都犯怕,偏偏越怕还越容易炸。。每次都够我忙活一阵的,轻的几次只是断桨,机身略有损伤,重的那次直冲下地,害我事后敲了半天电机轴(严重弯曲),而且前拉的机型很多感觉动作都比较灵敏,一旦误操作,新手容易就炸了

鸭子和蚊子我都飞过,上面是我的个人意见~~建议入门可以先造鸭子,好做好飞好放心~~

网友A:
我的体会是后推力的不容易摔浆,我飞3D机时就经常摔浆,飞翼龙运动机就从来没有摔过浆。但我感觉前拉力更象飞飞机的感觉,后推力更象玩具。因为具我的经验,真飞机采用后推力的太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体会是后推力的不容易摔浆,我飞3D机时就经常摔浆,飞翼龙运动机就从来没有摔过浆。但我感觉前拉力更象飞飞机的感觉,后推力更象玩具。因为具我的经验,真飞机采用后推力的太少了。

不知道楼上的哪来的经验?二战以后的真飞机,有几个是前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上的哪来的经验?二战以后的真飞机,有几个是前拉的?

不过我觉得,那个兄弟的意思是,真飞机没有把螺旋桨装在后面的,而不是说没有喷气式后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