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WK-1001有混控功能吗?

楼主(2006-12-12):
各位前辈,小生刚玩模型,请问华科尔WK-1001有混控功能吗?它自身介绍是有的,但我弄了几天也没发现有!!!还有它上面的直伸机模式能变为滑翔机模式吗??
                                                     有人说我上KW-1001的当了!是吗?

网友:
介绍说三种模式,说明书没说明三种模式,实际是没有三种模式

你买的时候也不问清楚,估计退都退不了了

这控现在飞飞直机还可以

网友:
混控好像一直是国产设备的弱项...

网友:
各位前輩你們好:
廠家並沒有欺騙消費者.原因廠家所說三種模式是只飛行模式如 Normal mode.IDL1 mode.idl2 mode等.並不是指有飛機.滑翔機等.所以是我們模有搞錯.因為要做到需配合混控參數.目前我所知WK1001無法做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上将:买的时候问了,商家说有,并且华科尔在网上介绍也有,还说跟JR某型号并美,加上新手不知所谓,就买了!!! 唉!!只能用着先了,想玩混控,有甚么办法补救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上将:买的时候问了,商家说有,并且华科尔在网上介绍也有,还说跟JR某型号并美,加上新手不知所谓,就买了!!! 唉!!只能用着先了,想玩混控,有甚么办法补救吗 谢谢

只有另买混控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详细说一下三种模式吗?直伸机图标能改为滑翔机图标吗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士官:那我不是又要去一笔!! 贵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說明如下:
1.Normal mode:是做一般飛行如停懸.左右上下等練習飛行.
2.IDL1 mode:是做空中飛行盤旋.
3.IDL2 mode:是做3D飛行比較劇烈動作如倒飛.特技.
4.由於不同飛行模式才要設定不同的油門(throttle curve)及螺距(pitch curve)曲線.
5.要飛直昇機建議先由電腦模擬器練習.以減少損失.
6.WK1001只有直昇機畫面無飛機畫面.

网友(2007-01-17):
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